模拟量模块无法识别,求专家指点

楼主(2013-06-27):
      首先我介绍一下项目的PLC组成,我使用的1769-L32EPLC,带4个远程I/O子站,使用的总线是DeviceNet, 每个主站和子站有数字量输入,输出和模拟量输入模块(1769-IF4/B),特别说明了一下模拟量模块的型号,模块接线如下图:

我使用RSLink,RSnetwox...软件,组态模块,最开始因为模拟量模块未到货,我只用了开关量模块,一切都正常,后来模块量到了,我加进去了,就出问题了

通信模块(1769-ADB)的MS灯红闪,上图可以看到,RSnetwoxDeviceNET软件里面模拟模块也无法识别,然后我把模拟量模块装到主站的里面,用RSlink扫描信息,居然是1756 moudle......,彻底费解了,我买的1769的模块,怎么会是1756的信息呢?下图:

问了多位AB的技术支持,都无法解答,最后说可能是我软件的版本低了,我今天换L ogix5000  v19的版本还是如此,RSlink的版本2.57。顺便说一下,我一旦把模拟量模块拆下了,通信和组态还是一切正常,一加模拟量模块就不正常了(只是有模拟量模块的那个通信模块的MS灯红闪)。

楼主:
求指导啊,专家呢??????????

楼主:
对AB技术支持不抱期望了,求网络大师解决啊。。。<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鸡!!!!

网友A:
或许是挂羊头买狗肉的假货?

网友A:
帮你问了其他群友,有人建议这样供参考:

你这个linx可能有点老,你这个问题外部不要接线  先把linx扫描问题解决,机架上其他拆掉  单独接模拟量。

网友A:
然后他继续提示,用controlfalsh软件刷,ControlFLASH软件为Logix5000自带软件,随Logix5000一同安装;也可下载新版本单独安,单独运行在Windows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
ControlFLASH是一种软件工具,允许用户用计算机软件来升级印刷电路板上内置微处理器内的Firmware(固件或叫做功能软件),用以保证客户采购的模块在很长的使用时间内都能与新技术以及增强功能相适应。

这个软件的用法参考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1fd7d3ff700abb68a982fbdc.html

刷之前你需要EDS文件。下载地址到这找http://www.ab.com/networks/eds/cgi-bin/search.cgi

网友A:
或者到这找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automation/support/networks/eds.page

网友B:
顶一个,技术神贴。

硬件都没接触过,看看走走哥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C:
没有做过这样的组网,可以从下面进行分析:

1、全部清空程序,将最终的程序下载;

2、更新软件版本;看你那标签和组态中不一致型号,可能发错了吧;

3、软件配置检查一下;

4、接线有没有接错,特别是模拟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做过这样的组网,可以从下面进行分析:1、全部清空程...

 对于远程I/O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分布式系统,我使用的背板总线式供电,不存在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他继续提示,用controlfalsh软件刷,Co...

 这个我刷过了,新买的1769-L32E的CPU是V15,我刷成了V16了,后来刷了V19了,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他继续提示,用controlfalsh软件刷,Co...

 首先谢谢江湖走走的回复,我也想过刷EDS的文件,但是貌似只是RSNETWOXDeviceNet这个软件里面有刷EDS这个功能,只能刷T通信模块ADN的EDS,具体到下面的采集模块,根本没这个选项,晚上我可以上图给你们看。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刷模拟量模块的EDS文件?请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挂羊头买狗肉的假货?

假货应该不至于,我都是通过公司正规渠道买的

网友D:
AB的神器不奇怪:我已经遇到3次通信口问题了(都是通信接口出问题,网卡2次,串口一次,都是寄给慧桥才处理好:换新品过来)

楼主:
专家呢?求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然后他继续提示...

 是你那模块的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

 ???什么意思?说详细点

网友E:
Refresh analog module ,maybe problem can fix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fresh analog module ,mayb...

 我不知道怎么刷新analog module ,能不能详细点说,EDS文件我下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F(2015-02-10):
我知道,你把软件给我,我看看

网友F:
我    QQ1136785620发我邮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