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插入图片

楼主(2013-06-28):
我想给昆仑通态的界面插入一个背景图,如何实现

网友A:
灰常简单

选择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常简单选择图片                   ...

我意思是怎么给触摸屏的界面添加背景图片

网友B:
我勒个去,  神回复。

网友C:
工具箱中有位图构件,状态BMP格式的图片即可。

网友D:
点工具箱中第三行的第三个图标,在窗口中一拖,插入位图

拖完了,选中你拖的位图,点右键

右键菜单中选择  装载位图,这图片必须是BMP格式,你把图片先在画图软件里转存一下,存电脑里。这时候就可以加载了。

加载个美女,喜欢吗?

图片放在最底层

选中图片,点右键,排列,最底层。OK

美女没看清,可以拖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工具箱中第三行的第三个图标,在窗口中一拖,插入位图拖...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箱中有位图构件,状态BMP格式的图片即可。

网友A:
我去一不小心成了神回复,不好意思哈!只是看标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一不小心成了神回复,不好意思哈!只是看标题了

 没事,正常,呵呵

网友E:
好像不能太大

网友F:
好像在新版本中可以支持jpg的格式的了。在旧版本中好像最大支持2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