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修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测试

楼主(2013-06-28):
     大修后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应按以下基本要求进行测试:

(1)绝缘电阻和吸收比(系数)  绝缘电阻用兆欧表测试,380V电动机用500V兆欧表,3-6千伏电机用1-2.5千伏兆欧表。新嵌线的绕组,在耐压试验前的绝缘电阻一般规定为:低压电机不小于5兆欧,3-6千伏高压电机不小于20兆欧。测定大型电机的绝缘电阻时应判断绝缘是否受潮,其吸收比R60/R15应不小于1.3(R60为兆欧表60秒时的绝缘电阻,R15兆欧表15秒时的绝缘电阻)。

(2)直流电阻   为了消除测量导线接触电阻的影响,直流电阻一般用双臂电桥测量,三相电组的不平衡度应小于下述值:

                           (R最大-R最小)/R平均<5%

     如果电阻相差太大,则说明焊接不良。

(3)定子绕组的交流耐压试验   测得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均合格后,即可进行此项试验。绕组对机壳的交流耐压试验时间为1分钟,试验电压值见下表:

                       定子绕组交流耐压试验标准                                 千伏

额定电压≤0.4
0.523610
试验电压11.5451016

     对新换的绕组,试验电压执行下列标准:

     容量为1千伏.安及以下者为2Ue+1000伏;

     容量为1--3千伏.安及以下者为2Ue+1500伏;

     容量为3千伏.安及以下者为2Ue+2500伏。

(4)空载试验   如果绕组数据改变,应做空载试验,检查三相空载电流是否平衡。若三相电流相差较大且有嗡嗡声,则可能是接线有误或存在短路现象。检修后的电机,其空载电流一般较大,约为额定电流的30%-50%;高速大型电机,空载电流的百分值较小;低速小型电机,空载电流的百分值较大。

(5)定、转子之间的气隙    各处的气隙与平均值之差不应大于平均值的±5%。

网友A:
还是很久以前见过低压电机大修了,我自己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