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节能控制系统

楼主(2013-06-28):
中央空调DDC节能控制系统

   中央空调DDC(Direct Digital Control)节能控制系统是利用直接数字控制器(HWC系列DDC控制器)、计算机网络技术、图形处理技术对建筑物所属的各类设备的运行、安全状况、能源使用情况及节能等实行综合自动检测、控制与管理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示意图:

                                          机房群控系统

监控内容:

 1、由于冷冻机组已由设备供应商自身智能控制器提供了优化控制,故本系统只考虑对冷冻机组进行监视和简单控制。

2、检测冷冻水供回水温度,通过电脑联网在电脑上显示实时温度曲线。

3、检测冷却水供回水温度,通过电脑联网在电脑上显示实时温度曲线。并根据冷却水温度自动启停冷却塔风机的台数,以达到节能的目的,同时也维持冷却水供水温度,使空调主机能在更高的效率下运行。

4、自动累积每台水泵运行时间,优先开启运行时间相对少的机组,使每台机组运行时间基本相等,目的是延长机组使用寿命,降低主机的折旧率。

5、远程和现场同时显示冷水机组、水泵、冷却塔的运行状态、故障状态和手自动状态,也显示电动蝶阀和水流开关的状态。

6、报警:水泵故障报警、冷却塔故障报警、主机故障报警

恒温恒湿控制系统

监控内容:

1、时间程序控制机组自动启/停风机,具有任意周期的实时时间控制功能、 通过中央站随时启停机组、手动控制机组启停等多种启停控制方式;

2、监测风机的运行状态和故障信号,有故障向中央控制报系统警;

3、由风压差开关测量初效过滤器两侧压差,超过设定值时报警,提示工程人员清洗或更换过滤器;

4、风机、风阀、调节阀连锁:

     A 风机停止时,加湿阀关闭、新风阀关闭、回风阀关闭、表冷器或加热器调节阀关闭。

     B 机组开启时,先把各风阀打开,再开启风机,然后再调节水阀。

5、检测房间温湿度和室外温湿度,根据温度差值,可尽量关闭冷水阀,而尽量利用新风直接送到室内,以达到最佳节能效果。

6、中央站彩色图形显示,记录各种参数、状态、报警,记录启停时间、累计运行时间及其历史数据等。

7、建议为了防止机组内温度过低,冻裂空气--水换热器,装上防冻开关,当有报警时,自动停止风机,  同时关闭新风阀门。当热水恢复供应时,应能重新启动风机,打开新风阀,恢复机组的正常工作。

 DDC系统对服务和管理公司的益处

1、安装在大楼内的DDC系统可以及时监控大楼的操作,对出现的问题迅速作出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

2、系统可自动启动或停止机械设备,使其在不必要时不运转,降低能耗。

3、终端DDC系统是建筑物管理的有力工具,它的操作系统可方便地管理一个或多个岗位,可及时按客户要求或程序要求作出反应,减少人力方面的费用。

4、由于DDC系统比传统系统具有更高的精确度,温度可保持在更接近于设定值的值,为此改善居住环境,提高舒适度。

5、故障诊断能力,对系统存在的问题及时反映,采取措施;减低维修维护费用。

6、DDC系统可按新要求重新编写程序,而不必改变硬件。而且,DDC系统是模式化系统,便于以后大楼扩建,如大楼改建时,该系统可随之扩展。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达到智能化,自我监测,自动管理,这样肯定就节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