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功补偿的几个问题求教

楼主(2013-06-28):
最近读了低压无功补偿的很多资料,还是有几个问题没有搞清楚,请高人指点一下:

1、无功补偿投入后,电流表指示下降的电流,是无功电流。那么无功补偿的节能效应如何能够具体的分析出来,需要用哪些公式和原理?

2、在无功补偿时,往往要考虑谐波治理,那么,谐波治理的元器件容量是如何确定的?

问题可能比较大,请高手耐心指教。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有难度的问题,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楼主说的不准确,电流表只能测量,视在电流,所以,你看到电流减小的部分,并非无功电流,有功,无功,视在之间的关系,符合勾股定理

选择补偿元件,主要几个方面要考虑,一是投切方式,分几组,二是无功功率,三是电压等级

楼主:
回复内容:不会意思,说的是有点不对,电流表下降的应该是总的电流,包含无功和有功电流。具体的问题能请您帮忙回答一下吗?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不准确,电流表只能测量,视在电流,所以,你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