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二极管是串还是并

楼主(2013-06-28):
  有人知道 ,在一个设备中有一个红外发射二极管,因信号面积大,想扩大信号发射区,如下图,能把多个这个红外发射二极管多个使用是串起来还是并起来吗?

    还有就是家里使用的一般的如电视或是DVD类的遥控器中的那个前面类似红外发射二极管都是通用的,其型号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                        ...

   请问也是按一般的二极管一样首尾串联吗?

网友B:
这要看二极管供电电路状况,如果电压过低串联后可引起二极管不能导通。如果电流过小并联后亮度甚至不如原来。

网友C:
  二极管发射器 是要串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