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看不懂的地方

楼主(2013-06-28):
D10.02  D10.01  D10.00均是BOOL类型
D10是CHANNEL类型
两种类型有啥区别有啥联系?

如图所见,当D10.02  D10.01  D10.00均为1时,D10为7,根据与8421来算的?

网友A:
D10还有D10.00~D10.15这16个位。

早期的欧姆龙机型不支持对于数据区的位寻址。

楼主:
补上图片,字数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还有D10.00~D10.15这16个位。早期的...

 大神啊,那如果我D10.01为1,D10.15为1其余各项都为0那D10是多少?能帮我算下哇,怎么算的?

网友B:
楼主自己的判断基本准确。看我给你的截图。

4位一组,   一个dm是16位。

0000           0

0010           2

0001           1

1000            8

和在一起就是       0000 0010 0001 1000 对应着0218HEX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D10还有D10.00...

是8002

详细看4楼截图。自己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的判断基本准确。看我给你的截图。 4位一组, ...

    谢谢你,看了你的截图我基本明白了,

问下,CHANNEL类型的D10包含了bool类型的D10.00,这样理解OK哇?

顺便问下,你的截图是哪个界面的?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  位构成字节 ,字节构成字,字构成双字。大体上就是这样。可能叫法上有区别。好像以前d里面是不能按位操作的。界面就是PLC 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  位构成字节 ,字节构成字,字构成双字...

 跪谢,CHANNEL算双字咯,大神给我扫盲,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  ...

 CHANNEL是数据类型,就是通道,一个字,表示16个二进制位。不是你说的算双字。继续看看资料。

更多的资料可以多关注电子书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