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卡件吹灰的防静电问题

楼主(2013-06-28):
个位大侠:

        我们希望对控制系统进行除尘处理:

        1.现有博世的手提式鼓风机进行除尘,卡件吹扫;但是我们担心鼓风机在吹扫卡件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静电,会对卡件造成损坏呢。

       2.没有防静电的地毯,就是普通的棉质毯子能否存放吹扫完成的卡件呢?

网友A:
铺一块铝板,把铝板接地就行了。

网友A:
还有注意事项,穿的衣服要是纯棉的,不能穿化纤的。

网友A:
还有个费事的办法就是调节室内湿度,保持一定的湿度也可以有效的防止静电。

楼主:
铝板倒是个好办法,那个鼓风机可以直接吹卡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费事的办法就是调节室内湿度,保持一定的湿度也可以...

湿度挺难的,这里空气干燥,一直不下雨。

网友B:
首先一般DCS机房的地板就是防静电地板,除非你那设计施工不标准。另外有专门的防静电的腕带,可以采购来使用,好多进口设备都配套有这样的防静电腕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