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电耦合器的选取原则

楼主(2013-06-28):
在设计光耦反馈式开关电源时必须正确选择线性光电耦合器的型号及参数,选取原则如下: R< 50%时,光耦中的L①光电耦合器的电流传输比(CTR)的允许范围是50%~200%。这是因为当CTR<50%时,光耦中的LED就 需要较大的工作电流 (IF>5.0mA),才能正常控制单片开关电源IC的占空比,这会增大光耦的功耗。若CTR>200%,在启动 电路或者当负载发生突变时,有可能将单片开关电源误触发,影响正常输出。

②推荐采用线性光电耦合器,其特点是CTR值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做线性调整。

③由英国埃索柯姆(Isocom)公司、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4N××系列(如4N25 、4N26、4N35)光 电耦合器,目前在国内应用地十分普遍。鉴于此类光电耦合器呈现开关特性,其线性度差,适宜传输数字信号(高、低电平) ,因此不推荐用在开关电源中。

                                              ----来自潮光光耦网

网友A:
楼主资料不错,但是稍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