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系统时间设定求助

楼主(2013-06-28):
想在嵌入式组态中做个时间设定的界面如图:

点击确认修改,即可更改系统时间,确认修改的脚本如下:

想在输入日期时做个做个报警提示条,不如说当输入2月30日时,报警提示条显示同时确认修改按钮隐藏,效果如下

请问各位大神报警显示条的这个策略脚本怎么写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实现呢?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注意,你的日期设定2 、30 天系统会检查出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注意,你的日期设定2 、30 天系统...

系统是不让其修改的奥

网友B:
内部有比较函数,调用可以实现

网友C:
系统的时间应该只能调出来应用,如果修改的话,要进入属性里面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有比较函数,调用可以实现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的时间应该只能调出来应用,如果修改的话,要进入属性...

settime函数就可实现的

楼主:
没高手指点吗?

网友D:
我想问下:MCGS触摸屏与计算机怎么设置通信连接?谢谢!如果教我,重谢啊!

网友E(2013-10-18):
七楼可以解决,我的方法是:双击窗口打开属性页,在循环脚本中输入一些判断脚本程序,判断这些输入框所连接变量值,如有错误,隐藏确认修改按钮,可见时间设定属性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