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这种编程语言吗?

楼主(2013-06-28):
PLS( X0 , M0 );
PLF( X0 , M1 );

IF M1 THEN
       IF data=4 THEN
           Y1:=FALSE;
           Y2:=FALSE;
           Y3:=FALSE;
           data:=0;
       END_IF;
   data:=data+1;
   OUT_T( TRUE , TC0 , 50 );
END_IF;

IF data=1 &TS0 THEN
   Y1:=TRUE;
   RST( Y1 , M2 );
   RST( Y1 , TC0);
   data:=0;
END_IF;

IF data=2 &TS0 THEN
   Y2:=TRUE;
   RST( Y2 , M2 );
   RST( Y2 , TC0);
   data:=0;
END_IF;

IF data=3 &TS0 THEN
   Y3:=TRUE;
   RST( Y3 , M2 );
   RST( Y3 , TC0);
   data:=0;
END_IF;

网友A:
三菱的ST语言?ST语言只不过是类似与Pascal语言而已啦。

网友B:
打酱油,拿分走人   帮你顶起

网友C:
 不清楚,类似高级编程语言。

网友D:
  农民工是来打酱油,拿分走人   帮你顶起

网友E:
简洁的ST语言编程。以Codesys编程环境的话,ST语言编程远比LD之类要方便得多。当然是用三菱、西门子、ab等等,估计还是LD语言比其他编程语言方便。

我很喜欢有更多的人交流ST语言编程。

网友F:
ST语言而已,编程简洁,但是监视不变,维修人员读程序麻烦,一天下来看不了几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T语言而已,编程简洁,但是监视不变,维修人员读程序麻...

程序本来就不是给维修人员读的。设计人员做好人机交互接口,把相关信息读出到显示界面即可。

网友G:
这样的程序 维修的人换个输出点估计也换不了 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T语言而已,编程简洁,但是监视不变,维修人员读程序麻...

 其实调试也很方便的, 只是你没找到 恰当的方法而已

不过我用过的  BECKHOFF, 和和利时 硬件平台下 的CoDeSYS ,硬件 存储结构都不太好,不如PLC 更专业。 尤其是要做 逻辑控制+ 数据处理,

网友I:
IEC61131-3协议中有五种语言,每一种都有各自的优点,例如IL现在很少人用了,但是以前手编器的时代,没有IL是难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