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轮询模式下容错问题

楼主(2013-06-28):
Modbus中使用了主从通讯的格式,主设备可单独和从设备通信,也能以广播方式和所有从设备通信。如果单独通信,从设备返回一消息作为回应,如果是以广播方式查询的,则不作任何回应。Modbus协议建立了主设备查询的格式:设备(或广播)地址、功能代码、所有要发送的数据、一错误检测域。

在这里,Modbus是怎样实现这两种通讯模式?在单独与从设备通讯中,如果有一个节点错误,是不是整个系统会瘫痪,因为Modbus的轮询模式,使得Mdobus主站会一直去查询错误节点。如果是在广播模式下,是不是就不会返回值,这样可不可以理解为是单向通讯? 有某些老工程师说,在实际应用中Modbus通讯中,某一个节点错误,几乎都不会影响到整个网络的通讯,这个怎么理解,如果是轮询的话,会一直查询错误节点,从而使得网络瘫痪?求熟悉Modbus的大神们进行回复指导!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来?是本人理解有误?如果理解有误,请大神们指正!谢谢

楼主:
顶顶不要沉了,求正解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呵呵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某一个子节点出问题了对总线数据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至于让总线瘫痪,除非这个子节点主动的乱发数据(狂发)。

网友B(2022-05-28):
RS485 modbus网络一般单个模块故障对整个网络影响不大。但是通讯端口短路,地址重复或软件乱发数据是会影响整个网络的。我整理的modbus资料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Duja_fLiHphNTEYVNZmcA 提取码: xfqw

PC端软件开发的话需要了解协议内容,HMI或PLC只需要熟悉函数用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