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 不运行报4210

楼主(2013-06-28):
求助各位,一台ABB ACS800变频器不运行时,有时报4210,有时报2310,有时又很正常,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A:
先看看手册说明,这2个故障是啥意思:

         第2个的原因,可能会引起第一故障发生的,所以首先从负载情况来看,看运行电流是不是真的高了,负载是不是真的高了,假如不是真的,建议按下列来检查:

        1、4210,温度高,其实是冷却风机的辅助开关误报也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请检查下冷却风机是否正常工作,其有个信号去控制板的是否不通,记得是常开点的,运行后闭合--给控制板反馈风机运行正常的信号,然后假如断开了,就报过热故障。

        2、2310,检测加减速时间,假如以前是运行正常的,估计要还功率单元及其驱动了,小功率的是在一起的。

网友:
不运行时,有时报4210,有时报2310,是AINT板有问题?请楼主讲讲后面的结果。

楼主:
谢谢,机器是ACS800系列37KW,没有接电机。没有启动运行,上电一会儿报4210,偶尔报2310.多数情况不报警,可以启动运行。

网友:
有试过更换RDCU板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留言。没有这块板,没试过。

网友C(2013-09-14):
试过换rdcu板之后就不再报42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