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jpg/jpeg格式图片转换成人机背景图片

楼主(2013-06-28):
如何将jpg/jpeg格式图片转换成人机(海泰克人机、富士人机)背景图

网友A:
海泰克可以往点阵库里添加.bmp格式的图片,jpg编辑另存一下就成bmp的了

网友B:
鼠标右键点击图片,点编辑,打开画图板,在点文件,另存为.bmp或位图格式即可

网友C:
windows自带的绘图板--点开始--程序--点附件--点画图,把你想要的图片张贴过去或者导入,然后另存为.bmp格式即可。

网友D:
proface触摸屏,不用转换,直接设置,最新便宜机型,GC4401W/GC4501W,QQ631201168,小王,上海育展,proface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