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3-06-28):
台达的高手們帮忙一下,现有一条流水线要安装伺服电机。

1,金属平板式,链条传动,齿轮驱动。

2,流水线长度8米,链条周长16米。

3,自重+工作负载约300公斤误差1公斤。

4,线速1-15米每分钟。

5,现在有速比60的减速机一台。(可以重新选购)

问:

    这样的流水线安全,稳定工作需要多大扭矩?

    应该用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驱动?

    台达应该选用什么型号?

谢谢各位高手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
亲,选型是个比较复杂和精细的工作,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功率,扭矩,惯量,运动轨迹,频次,IP等级,安装,控制方式等,在这里真的没有办法给你直接选型。不过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会把台达选型技术参考文件,供您参考。您也可以联系当地台达公司,我们的工程师会给你进行详细的计算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