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光电开换与PLC问题

楼主(2013-06-28):
  两线光电开关接在PLC 中,具体是怎样接线的?

网友A:
两线的,假如PLC输入点带和光电开关电压等级一样的电压,就直接串联在输入点和COM端之间即可,当然为了安全,加继电器隔离是最好的。电压等级不一样,必须使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线的,假如PLC输入点带和光电开关电压等级一样的电压...

 其次注意极性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线的,假如...

网友D:
2 线的光电开关 ? 这个倒真是没有用过呢,接线看手册吧 !

网友E(2013-11-15):
引用 网友F:
。。。。。。。。。。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两线的,假如PLC输入点带和光电开关电压等级一样的电压...

网友H:
和2线制的接近开关差不多,输入点和M点,中间串上24V电源。

当然了,电源极性和你的输入方式要匹配,理解成开关一样

网友I:
哈哈,是不是防爆的光电呢?如果是,需要加安全栅,只要接入+和负即可,例如I1.0+和I1.0-,安全栅部分请参照安全栅手册接,如还不明白请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