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功率负载知多少

楼主(2013-06-28):
从宏观上来说,负载的性质(不是电机)通常用下式表示
 T=CN的α次
 C是负载大小的常数,α 是负载转矩曲线的形状系数。
 α=0, 则表示恒转矩负载,
 α=1,则表示转矩与转速成比例,
 α=2,则表示转矩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比例,
 α=-1,则表示恒功率负载。

   恒功率负载是指负载转矩TL的大小与转速n成反比,而其功率基本维持不变的负载。
    对大多数轧机负载来说,因为轧机在轧制小件时用高速轧制,但转矩小;轧制大件时轧制量大需较大转矩,但速度低,故总的轧制功率基本不变。所以叫轧机为恒功率负载。但是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TL 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电动机在恒磁通调速时,最大允许输出转矩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而在弱磁调速时,最大允许输出转矩与速度成反比,属于恒功率调速。如果电动机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调速的范围与负载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范围相一致时,即所谓“匹配”的情况下,电动机的容量和变频器的容量均最小。
   变频器供电异步电动机在驱动恒功率负载时,通常考虑在某转速以下采用恒转矩调速方式,而在高于该转速时才采用恒功率调速方式。速度很低时,受设备机械强度的限制,TL不可能无限增大,因此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内而言的,一般是在较高转速范围内。在低速下则转变为恒转矩性质。
     对轧机来说,其在较低的转速范围内具有近似恒转矩的特性,而在较高的转速范围内具有恒功率的特性。轧机存在高速区,所以一般吧轧机看做为恒功率负载。因为负载的恒功率区和恒转矩区对传动方案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