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Q1集成电路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3-06-28):
  今天一汽车导航机不显示没声音,黑屏,不启动,经过半天的拆解,将导航拆下,并拆解开,发现电路板上有一个 2024Q1 的集成电路烧坏,现在需要更换,可是找了一下,公司没有找到这个集成电路模块,请各位坛内兄弟帮忙看看谁那有呀,或是这个集成电路能用什么常用的替换?

    上图中间的一个集成电路烧坏,只能看清

第一排显示:  2024Q1

第二排最后两个:   3M

第三排最后两个:   G4

网友A:
只能先找 2024Q1 的数据手册

第一排显示:  2024Q1

第二排最后两个:   3M

第三排最后两个:   G4

第二排第三排前边还有东西?咋没写全呢?

网友A:
原来是崩了一脚的那个。8脚的螃蟹坏了。

查到了,是TI的片子,可以到官网查资料了。

楼主:
 对,是中间那个 两排,每排各 4 脚的集成电路

 用什么替换,或是哪个坛友那里有这个集成电路,借一个给我用用呀 !

网友A:
你也可以分析一下外围电路来确定引脚功能。电源,地、比较好找,其它的还剩6引脚,你分析一下。

网友A:
找到了已上传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11724_1.shtml

你那个应该是2021吧,再仔细看看

网友B:
度娘果然是高手。。。什么都搜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