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刚学习入门

楼主(2013-06-28):
求助前辈。西门子S7200下载缆线用那种的?为什么我用USB/RS232下载缆线下载不了,寻找不到网址??求解

网友A:
电脑上用的是COM口,即RS232接口,而200PLC用的是RS485接口,

用RS232转RS485转换卡可以实现通讯,PC-RS232-RS485-PLC。
或者买专用电缆,最简单。6SE7901-3CB30-0XA0只不过原装西门子下载线比较贵。

一般淘宝里面都有,100元左右的就可以用。

网友B:
西门子200的电缆是:USB-PPI;还有就是232-PP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200的电缆是:USB-PPI;还有就是232-...

网友D:
西门子200要用支持西门子PPI协议的电缆,并且是RS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