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3-06-28):
软件基于step7 西门子plc300,wincc。

问题:想在原来的液位显示基础上再加2米,比如现在显示3米,想让它显示5米。是要用ADD-R加法指令吧?in1和in2必须是同类型的吧?我们这in1是HEX类型的,请问我该怎么做?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把HEX转换成浮点数,然后再加

网友B:
用同类型数据地址,在组态软件做,就是相加。

网友C:
  再原来的输出显示参数上加上一个 参考值 就 OK

网友D:
你看一下原来的数据类型,然后用相应数据格式的加法指令

网友E:
新人来报道,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