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输入信号能用电位器代替吗?

楼主(2013-06-28):
EM235输入信号能用电位器代替吗?我现在想测试EM235是不是好的,没有4-20ma和0-10V的东西,我想用电位器代替0-10V应该可以吧?

电位器应该怎么接线?RA\A+\A-接到电位器什么地方?

网友A:
“EM235输入信号能用电位器代替吗?我现在想测试EM235是不是好的,没有4-20ma和0-10V的东西,我想用电位器代替0-10V应该可以吧?” 完全可以。可以这样接线:

     1、用输出电压=10V的直流电源并接10K电位器,其电源的负极接EM235输入的A - 端,电位器中间抽接EM235输入的A + 端,EM235输入的RA端空悬,见下图一。当通电后,调节电位器,其EM235输入的A + 端对A - 端的电压为0~10V变化,其对应的数字量为0~32000。

   2、按下图二接线,调节电位器,可输入给EM235的A路输入4~20ma,其对应的数字量也为0~3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235输入信号能用电位器代替吗?我现在想测试EM...

跪谢这位朋友的热心解答!太详细了!!!

网友B:
其实一楼的答案,你现场无法完成。235不能直接使用电位器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楼的答案,你现场无法完成。235不能直接使用电位...

那还要单独再买个10V的电源吗?

网友C:
去现场找个变送器来测试吧。单独的电源还得考虑阻抗匹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