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信号线是否接地

楼主(2013-06-28):
对于接地问题,要申明一下:当出现信号波动很大(在未开车的情况下)和离实际在有很大偏差时,考虑是接地问题。

处理办法:1.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分交流和直流俩种)是否有差压值。

2.对接地进行检查,将接地接入回路,或者将接地断开,看显示如何。

楼主:
在机柜接线处或者现场接线箱出把线路断开,使用万用表测量信号线和地之间的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A:
一侧用万用表,另一侧对地就行,电阻应该在G欧左右,要看线的距离,一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