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系统删除历史趋势

楼主(2013-06-28):
和利时系统删除历史趋势

在数据库总控中,数据库组态编辑窗口中找到你所要删除的点在记录和不记录中选择不记录即可。

网友A:
说的太简单了,楼主应该写出其方法和图片。其实历史趋势是存在D盘下面一个历史趋势文件夹中的,我们一般都是离线查询才能用得到,不过你不删的话,也会自动删除的。自动保留两个月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