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控制仪表中“死区”

楼主(2013-06-28):
报警死区:参数避免在报警区附近时频繁的触发报警信息;
控制死区:避免调节阀频繁动作,对小于死区的偏差不产生控制作用,或者当控制输出输出与前一次的差小于死区时,控制输出不发生变化

楼主:
补充个例子,这个说明了死区就是DCS在这个范围内并不动作,以防止误动或者频繁动作
DEH采用电液并存的控制方式,并取得了实际的设计经验和运行经验。电液并存就是液调的调节作用和电液转换器的调节作用共同作用于液压系统的中间滑阀,中间滑阀的输出量是这两个量的代数和。

  我们在DEH系统的同步器各回路中设置了一个死区,汽机调速系统在小偏差时由电液转换器完成变动的调节任务,在大偏差时才由电液转换器和同步器共同完成变动的调节任务。这样的控制方式使该系统得到如下的工作方式:DEH系统通过同步器使液调系统起基本的调节作用,通过电液转换器起频繁变动的调节作用。不但使该系统具有较小的迟缓率,而且又减少了频繁变动同步器造成的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