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仪表故障分析判断方法一 调查法

楼主(2013-06-28):
工业仪表故障分析判断方法一 调查法

仪表故障分析是一线维护人员经常遇到的工作。常用的工业仪表故障分析判断的方法有10种。这里介绍调查法。

通过对故障现象和它发展过程的调查了解,分析判断故障原因的方法。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 故障发生前的使用情况和有无什么先兆;

  • 故障发生时有无打火、冒烟、异常气味等现象;

  • 供电电压变化情况;

  • 过热、雷电、潮湿、碰撞等外界情况;

  • 有无收到外界强电场、磁场的干扰;

  • 在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故障,还是在检修更换元器件后出现的故障;

  • 以前发生过哪些故障及检修情况等。

采用该方法检修故障,调查了解要深入仔细,特别对现场使用人员的反映要核实,不要急于拆开检修。维修经验表明,使用人员的反映有许多是不正确或不完整的,通过核实可以发现许多不需维修的问题。

网友A:
有时候也可以根据仪表的信号特点,现场进行校验,当然需要信号发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