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检修检查重点

楼主(2013-06-28):
最近一套设备检修,段长要求检修人员要对现场检修的设备进行拍照然后写检修记录上交,检修是每年都经历的事情,但拍照写检修记录还是近几年领导开始要求的,也是留个相片记录比自己的感官要强很多。今天值班没事就把前几天检修总结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浮球液位计是塔器液位检测最普遍的液位测量仪表,由于其机械结构都在塔器内部始终与介质进行接触,所以其抗腐蚀性、耐高温性、磨损性都要求较高,其在生产中出现故障无法排除,只有停车检修才能进行维修,这种状况就要求浮球液位计内部的检修检查一定要仔细,做到每一台都要求严格的检查腐蚀、磨损、空程、抗高温性能。

先把几个典型的图片发上来。

1、先前浮球杆受伤进行加固的螺栓,检修中要仔细检查有无脱焊和焊点腐蚀严重

2、浮球表面检查,因为浮球是一个不锈钢空心球,其制造过程是两个半球焊接的,因此其焊缝就是一个检查的重点,看焊缝腐蚀程度,看焊缝表面腐蚀有无穿心现象,在就是浮球表面都要仔细检查有无坑洼和变薄现象,这个靠肉眼细微分辨,如果不适用测厚仪只能凭经验了。

3、浮球根据测量范围和浮球杆长度分为宽量程型和普通型,宽量程型内部机械结构较复杂,部件较多,检查的地方也增多,比如这个活动限位孔腐蚀变宽,而限位螺栓腐蚀变薄变小,其已经能够纵向脱出限位孔,因此需要处理,此外固定浮球杆的紧固螺母已经腐蚀严重,如果没有焊接估计已经脱落造成浮球杆在介质冲击中松动甚至脱落。

4、宽量程摆臂限位螺栓腐蚀程度检查,摆臂禁锢螺母腐蚀程度检查,以及浮球死区和空程是否变大的检查都要仔细的进行。

5、腐蚀很严重的限位螺栓,这个必须要把浮球从炼塔上弄到地面进行焊接更改

6、先前加固的加强螺栓的焊点几乎全部被腐蚀掉,要重新进行补焊。

7、浮球杆弯曲,要进行热处理找正和螺栓加固

8、浮球腐蚀严重,浮球与浮球杆焊点腐蚀严重,这个原则要进行更换了,就看下边的仓库有无配件

以上检查都需要把浮球从塔器上拆下来进行自习的查看,先前曾经为了偷懒爬到塔器内部观察的,一来人在塔器内部空间狭小内部复杂对人身不安全,二来里面光线弱暗随用手电筒也无法全部观察仔细,所以现在都是从塔器上拆卸到平台检查,检查完后再安装调试。

网友A:
一般浮球焊的地方都是很好的材质,楼主你球杆断过,加了两个铁块,整体还需要标定,不知道你用的哪家的浮球,丹东还是。。

网友B:
简单实用的案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浮球焊的地方都是很好的材质,楼主你球杆断过,加了两...

 全国做浮球的也没几家,估计石化上所用浮球都是丹东的,不过丹东有什么通博和耐能,两家都用过质量也不相上下,只不过总体来说这今年的不如从前了,特别是外部的浮球变送器,偶厂好多都是2000年以前的机械式的都还用的好好地,现在很多数字式的倒是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C:
好大滴球 ~~~~~~~~~~~~

网友D(2013-09-26):
你们不觉得用这样的液位计很累吗,多落伍呀?每次这样检修累不累,还必须得停产,多影响生产。安全系数还那么低。一个液位安装检修那么多活,这个液位计好换了呀。

看看我们家神一样的外测液位计,安装检修让你省事轻松,精度绝对高,让你们的生产更加安全。不受温度压力,的影响,非接触介质测量,想融化我都不可能呀。楼主,看你这样检修看了心疼了,工作量太大了。特别是夏天,那个汗淋淋!

网友C:
好大好大的球鸟,,,

不知浮球液位计,杆杆能做20米、30米长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大好大的球鸟,,,不知浮球液位计,杆杆能做20米、3...

 应该是好大的鸟蛋才对,嘿嘿

网友A:
这个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