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模拟量模块怎么接电阻远传压力表?

楼主(2013-06-29):
PLC的模拟量模块怎么接电阻远传压力表?YTZ-150这种型号的远传压力表。是不是非要外接10V的电源才能用?具体怎么接线?

楼主:
是西门子的PLC,模拟量模块是EM235

网友A:
需要外接10V电源,接线图如下: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可以输出时电阻信号,也可以是4-20MA信号,只不过都是转换而来的,电接点有24V和220V之分,一般输出到PLC接4-20MA或电压信号,直接到PLC即可,也可以转换下进PLC,看你要什么信号了。硬件卡件类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可以输出时电阻信号,也可以是4-20MA信...

 很难让人理解的东西,电接点仪表一般是开关量,输出模拟量信号的仪表称为模拟量输出仪表,很让人不理解

网友D:
楼上有人不理解,普及下:

        YTZ-150电阻远传压力表适用于测量对钢及铜合金不起腐蚀作用的液体、蒸汽和气体等介质的压力。因为在电阻远传压力表内部设置一滑线电阻式发送器,故可把被测值以电量传至远离测量的二次仪表上,以实现集中检测和远距离控制。此外,本压力表并能就地指示压力,以便于现场工作检查。
        YTZ电阻远传压力表使用环境条件:-40~60℃,相对湿度不大于85%,且振动和被测(控)介质的急剧脉动应对仪表 正常工作无明显影响。
温度影响:使用温度偏离20±5℃时,其温度附加误差不大于0.4%/10℃
精确度等级:1.6级
发送器起始电阻值:30~20Ω
发送器满度电阻值:340~400Ω
滑线电阻式发送器接线图:

但是这个表的外接电压,并不是楼主提到的10V,查看多篇文档,都有提到这个----

发送器接线端外加电压不大于6V 。所以可以按一楼的那个图来接线,电压弄成6V的。但是和EM235接线,算量程比较麻烦,可以考虑设成是0-5V的量程,但是这样抗干扰能力差。

       建议还是采用压力传感器加变送器变成标准信号4-20mA来接入EM235

网友E(2019-10-29):
引用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可以输出时电阻信号,也可以是4-20MA信...

你已经很难被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