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接三菱MR-J2S-40A

楼主(2013-06-29):
我有台床子要维修,是用三菱MR-J2S-40A的伺服,想改造成西门子200PLC来做伺服控制,不知道是否可行?有同行的朋友做过吗?能否给些建议?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要定位准确,建议加位置模块

楼主:
磨床上用的,本身就是改造设备,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