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LCD液晶拼接屏;方案设计

楼主(2013-06-29):
彩晨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液晶拼接产品设计原则

  在当今种类繁多的显示技术中,平板显示无疑是当前硬件方面最重大的一种世代交替的技术。显示设备由于是长时间直接面对人的部件,所以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尤其是不能影响到人的健康。所以设计一种符合环保健康要求的平板显示幕墙成为我们的目标,而环保健康的液晶显示技术无疑是我们的首选。当然,光环保健康还不足够,我们从系统的可用性、先进性、可靠性和经济性出发,设计液晶拼接幕墙显示系统,达到既环保健康又经济实用的效果。统可用性

  彩晨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根据客户对大屏幕显示系统提出的系统规模和应用要求,我们将在系统中选择合适的产品,满足对大屏幕显示系统的应用需求。

  彩晨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利用DID内置图像处理系统,跟外部矩阵配合各种信号进行切换,可以选择任一路信号在大屏幕上的整屏显示或以DID屏为单位的跨屏显示;用外置图像处理器,连接现有网络,可完成计算机网络信号、非网络信号和各种视频信号在DID幕墙上任意漫游、缩放、叠加等功能。系统先进性

  彩晨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采用的系统结构应该是先进的、开放的体系结构,整个系统能体现当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水平,具有前瞻性和完整性。

  在平板显示领域,液晶具有绝对的优势,并从以往的小尺寸向大尺寸发展,全面领先其它平面显示技术。彩晨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所采用的液晶屏是DID液晶显示屏,它是当今世界上最新技术的液晶显示屏,是工业用的专业液晶屏。所显示的高速动态画面流畅、自然。这些优点赋予了DID液晶显示屏在大屏幕显示领域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彩晨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嵌入式拼接系统,突破了传统PCI插卡式系统复杂、分时处理、故障率高等缺陷,实现了功能强大、系统稳定、操作简单的新一代液晶拼接幕墙。系统可靠性

  整个系统可以按照需求全天24小时、一年365天全天连续工作,所以整个大屏幕显示系统必须具有高可靠性、高稳定性等特点,以保证系统常年连续正常运行。

  彩晨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拼接幕墙液晶屏选用高可靠性的DID液晶屏,其中40″重量只有12.5KG,为目前同尺寸平板显示设备中最轻的,功耗150W,如此低的能耗,使其发热量非常小,以至于站在拼接幕墙前面,也感觉不到它的温升。液晶独特的显示原理、全数字化的驱动系统,以及彩晨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利用工程流体力学设计的空气涡流散热方法,确保幕墙的高可靠性和稳定性,同时全钢的幕墙机架和合理的工艺设计,使幕墙既无辐射也不受外界电磁场的干扰,稳定可靠。

  由于低功耗、重量轻、寿命长,无辐射等特点,使液晶拼接幕墙可靠性极高,一般可正常工作5万小时以上。系统经济性

  合理的性能价格比是系统设计中应当考虑的重要内容。因此,所选用的设备在兼顾良好性能的基础上也要考虑经济性,除考虑系统总体造价外,还应当考虑系统长期运行成本。

  目前市面上也有等离子(PDP)的拼接幕墙,但其价格较高,一般一平方米的价格高达十几万,并且由于存在等离子灼伤问题,也不适宜在一些显示静态图像(安防、道路交通、港口码头等)的场合使用,总体性价比低。而DLP电视墙虽然价格比较低,但一年光灯泡的更换费用就高达几千块每块屏,一个幕墙加起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年下来,其费用惊人。

  液晶拼接幕墙,以其优异的性能,合理的价格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其高达5万小时的使用寿命,质量稳定,维护费用低,是明智的不二选择。系统功能

  DID显示技术是一个新兴的技术,具有高亮度、高对比度、高色彩饱和度、高色彩均匀度、长寿命、平均无故障时间短等特点,目前在许多场合都有应用,具有非常好的视觉效果。还具有显示清晰、可视面积较大、显示比例可调、色彩艳丽明亮并且机体很薄,使用寿命长。以前的DID显示屏大多都为单机使用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到目前DID显示屏已经可窄缝拼接使用(≤24mm),而且能够得到很好的显示效果。DID拼接的应用因为较薄的机体,可以为用户节约更大使用空间,拼接组合也简单快捷,使用DID拼接墙可以说是较少的投资得到极好的显示效果,性价比极高。

  DID显示屏拼接墙可以同时显示几个相同或不同的动态(视频)和静态(计算机数据)画面,能保证信息显示的多样化。

硬件融合技术是通过光学的遮光处理来融合图像,纯软件融合技术是通过电子线路处理来完成图像的融合,软硬件融合技术是指既有光学遮光融合处理,又有电子融合处理

  由于硬件融合能较好地处理融合图像的黑平衡,而软件融合能较好处理图像的白平衡,这两者相结合的软硬件融合技术就能够比较完美地实现融合部分色彩图像的真实再现。

   从拼接效果上来说,液晶拼接技术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硬边拼接、重叠拼接和软边融合拼接。硬边拼接有明显物理拼缝,无法实现全景的一体化显示。软边融合拼接通过边缘融合技术的处理,既实现了两边的完全融合,可以适应平面、柱面、球面等各种曲面形状的拼接,具有更加广泛的适用性。软边融合拼接技术是否目前主流技术。软边融合拼接系统是一套复杂的多屏拼接系统工程,通常组建一套完整的软边融合拼接系统需要以下设备

1.液晶拼接屏:屏幕的给观众最直观的视觉冲击,液晶拼接屏的选择至关重要。首先确保屏幕接缝狭小,才可以确保画面的完美显示。

2.液晶拼接处理器:液晶拼接处理器主要决定大屏幕画面显示的内容和速度,处理器的好坏,对于信号源的处理速度、画面的清晰度、软边融合的质量,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信号处理设备:信号处理设备包括信号源类型的转换,信号的切换,信号的放大与传输等,对于大屏幕画面的显示非常重要。

.集中控制设备:大屏幕拼接墙显示系统中设备种类繁多,液晶拼接屏的数量、矩阵的数量、信号源的数量都比较多,中央集中控制设备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快速处理信号选择与切换,方便快捷的控制设备操作过程,快速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度。

5.周边设备:周边设备包括信号源桌面接入系统,线缆、接插件、机柜、电源部分等等

液晶拼接技术一步一步往上爬,造就了目前液晶拼接屏火热的市场。为人们打造的完美的商用显示设备。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液晶拼接屏技术会不断更新,3D智能化是下一步的目标。帝艾帝做为专业液晶拼接大屏幕供应商,也一定不会落后,努力完成目标。

液晶拼接屏彩晨科技产品介绍

一:DID液晶拼接显示单元

1:55寸超窄边液晶拼接显示单元

描述:CYL-H550T,cylson2011强势推出的55寸超窄边拼接显示产品,以5.5mm 的超窄光学拼

缝据液晶拼接行业超窄边之首,结合高性能的拼接处理模块,带来无与伦比的试听体验,是

监控指挥中心、机场、车站、银行等信息发布系统、会议室、调度室、会展中心等拼接应用

领域的理想选择。

产品详情

1:采用直下式LED 光源显示技术,3000:1的对比度;10000K 的色温;专为视频展示设计,

高亮度高清晰度,即使在阳光照射下,依然完美显示

2:配合cylson 图形处理器和矩阵,可支持到256屏幕墙

3:超窄小拼缝在5.5mm,并具有边框补偿功能,高度还原真实画面

4:高分辨率,各显示单元分辨率可达1920X1080

5:拼接方式多样,既可横向放置,也可纵向放置

6:户外机更有“自动诊断”的功能,可以判断内部温度的高低,而启动风扇降温或内部加热

7:超长寿命,运行稳定,没有任何灼伤、损伤,维护成本低

8:丰富的输入输出接口,VGA、HDMI、YPbPr、AV 接口端子,可接电脑和各种视频设备

9:可连接网络,实现媒体文件在网络中的传输与播放(可选),可选择内置高清媒体播放器

10:全新的“超宽视角延展技术”(Led 背光),保证在上下左右178度视角内观看到的图像不变

形,色彩无失真

液晶拼接屏技术参数:

Cylson 型号Cyl-H550T

屏幕尺寸(mm) 1215.3(W)x686.1(H)x123(D) 55inch

图像长宽比16:9

拼缝5.5mm

边框厚度左上:3.8mm 右下:1.7mm

分辨率1920(H)×1080(V)(Full HD)

点距0.63(H)×0.63(V)

响应时间8ms

色彩8 bit,16.7m

亮度700cd/㎡

对比度3000:1

色温10000K

可视角度(H/V )178/178度

显示面积1209.6(H)×680.4(V)

电源AC 100V~240V,50/60Hz,Universal,±10%

功耗185W±5W(正常工作状态)

待机功耗7W

电源管理AC100V-240V (±10%)50/60Hz

使用寿命60000 小时

最佳分辨率1920×1080

重量34.0KG

输入接口CVBS------1.0Vp-p

YPbPr------NTSC(60Hz),480P,720P,1080i

------PAL(50Hz),576P,720P,1080i

DVI------NTSC,480P59,720P59,1080i59,1080P59 , 480P60 , 720P60 ,

1080i60,1080P60,PAL,50Hz,576P,720P,1080i,1080P

VGA------ VGA@60Hz,SVGA@60Hz ,XGA@60Hz,WXGA@60Hz

温度工作状态-------30~85℃

储藏状态------负40~100℃

湿度工作状态------20~80%

储藏状态------20~80%

压力工作状态------800~1114 hPa (海拔高度:0~2,000m)

储藏状态------600~1114 hPa (海拔高度:0~4,500m)

可选配件壁挂架或立柱架

   无缝液晶拼接屏采用液晶屏作为拼接单元,克服了DLP和PDP幕墙的缺点,提供了一种性能优异,使用灵活的大屏幕拼接墙。由于目前液晶产品的背光源发光体仍采用阴极真空管(CCFL),其灯管两端的灯丝及管座限制了液晶板的尺寸,因此拼接缝稍大是液晶无缝拼接大屏幕的缺点,但随着LED背光源技术的投入,这一缺陷将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液晶在平板显示技术中一枝独秀,其厚度薄、重量轻、低能耗、长寿命、无辐射等优点以及各项关键性能指标的优秀表现,已使它成为发展主流,前景看好。可以说,液晶无缝拼接大屏幕开启了大屏显示应用的新视界。在城市管理、信息化建设、交通调度、监控管理、信息发布及展示等多个方面也将对液晶显示产品产生巨大的需求,彩晨科技无缝液晶拼接屏的出现,正契合了这一市场需求。

液晶拼接屏故障排除方法

一直以来液晶拼接屏产品不同尺寸、不同型号在市场铺天盖地。用户常常可以选择到不同的液晶拼接屏产品品牌,然而当产品出现了问题,基本有很少品牌能够给出解决方法。面对液晶拼接屏日益深入应用,不同故障渐现,博视工研给出客户关心问题解决方法。严格来说,液晶拼接具有一体化液晶屏,可以单独使用的显示器。无需外接电源板、信号驱动板、图像处理器等,是一个完整的成品。不同器件会出现不同故障现象。

液晶拼接屏故障排除方法

  液晶拼接墙图像不清楚现象主要包括:亮度低、边缘聚焦不好、重影(图像拖尾) 、有干扰条纹堆叠感(信号源分辨率过高)或图像有锯齿(丢帧),如果显示效果不理想,不能马上判定某个产品有问题。图像显示是一个系统中的一部分,视频信号源如DVD、摄像机、计算机等,经过控制传输类产品如矩阵切换器、分配器、信号传输线缆等处理,再显示到显示终端。

  首先进行排除:博视建议可以先分段进行检查,假设某一段存在问题,然后进行检查出来加以排除后,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节约对其它部分的检查的时间。如果问题未解决,还要对所有设备进行逐个排除,先查信号源的分辨率与显示终端的分辨率是否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点对点的显示,图像的亮度也能够明显提高,如果是视频信号还要看其制式是否能够与显示终端相适应,如果达不到BSV显示终端的要求,则可以通过调换设备或增加转换设备来改变信号的性质,如倍线器的使用,可提高视频信号VIDEO为VGA信号。

  其次,看分配器与矩阵切换器的带宽与其对信号源的阻抗,是否能够在标准距离的范围内使得图像的损失最低。最后看显示设备的聚焦与汇聚是否正常,以及信号处理电路是否良好。最重要的是:在施工时,博视建议对信号接插件严格把关,接口牢靠、排线整齐、电源线与信号线分开,而且要可靠接地,如不是采用UPS电源,交流电源的接地要做到共地,线的两头做好记号,方便检查与管理。

  博视分析:根据故障现象,如不同步,重点检查设备的同步接口与传输线缆,以及对照信号源与显示终端的同步频率范围。通过分析缩短检查时间,图像有重影,看传输线缆是否过长与过细,解决办法是换线,或增加信号放大器等设备。聚焦不好可以调整显示终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