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使用中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楼主(2013-06-29):
     我们在SPG减速电机的使用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故障,造成电机故障的原因有时不仅是机器本身的问题,而人们往往就会忽略了外在因素,熟不知机器的外在环境也会影响其工作,其实我们在减速电机的保养中往往会有一些方面容易被人们所忽略。

  1.减速电机电压的大小

  电机电压不能低于电动机额定电压的5%以下,也不能超过电动机电压的10%以上,过低过高电压都会烧坏减速机的。而且长期没有用过的电机,启动前应该要检查绝缘电阻。

  2.留意减速电机周边环境

  环境因素是重要因素,要是在一个不清洁的环境工作,电机内部很容易产生污垢,这个污垢会影响轴承,污染润滑脂,直接影响电机的寿命。比如电机的工作环境很潮湿,这个会影响绝缘,天气过冷过热影响轴承转动,和发热问题,所以九必须要保持环境清洁,而且不能有可燃物品,避免火灾。

  3.减速电机主要的三相电源线、注意保养

  要经常检查和保养电机接线和引线、接线端子接触要牢固,不能松动;三相电源要连接好防止缺相现象。

  4.电机保护措施

  电机最好安装独立开关,设置应该有的保护措施,电机容量和所带机器负载要适应。

  5.电机启动的次数与温度

  电机启动次数不能过于频繁,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连续启动不能超过两次,否则会烧坏电机,而且注意温度不能超过55度以上.

  机器出现了问题先不要急于归结为本身质量问题,往往就是这样,一些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方面,积累以久影响到机器的运行,不仅影响了整个生产的运行,还会浪费不必要的人力财力。我们在选择减速电机时也要挑选口碑好、质量过硬的产品,像韩国SPG减速电机,电机行业数一数二的品牌,在国内的代理商是国内首家工业自动化产品专业采购的服务商上海幸萌工贸,可提供各种型号SPG减速电机及全面的技术支持。

  韩国SPG电机全国唯一优秀代理商

网友A:
        启动电机的次数,根据电机的工作制来选择的,有些电动机是运行多次重复启动的,电动机温度55°C,文中这个标准也太低了,这个是看电动机的绝缘等级要求来确定的,现场经常有100°C正常运行的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