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关于S7-300功能块图的问题?

楼主(2013-06-29):
请教各位老师,如下图,图中的TEIN,VORW,TAUS,STOS,STOO,FG1,FG2具体代表是输入的什么数据,比如是代表压力,电压,或是电流信号,请各位老师指教,这是西门子S7-300的一个FC程序的一部分,谢谢了!!!

网友A:
那得看你符号表咋定义的了,这样看不出来哦。

网友B:
很明显是模拟量输入大于一个值,然后和其他条件应该有模拟量和开关量组成了连锁逻辑,输出到一个值VORW

网友C:
我怎么看到这些定义这么眼熟呢,是什么机器上的程序。
你看在那调用了这个FC,相应的量就在那。

网友D(2013-09-11):
没有变量表,什么也说不了

网友E:
开关量。又叫bool变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