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们,下边的r和tl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2013-06-29):
各位高手们,下边的r和tl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有人说是:

火宅监控的R表示零序互感器
TL是感温探头

 互感器只要1个穿线式的

嗯。一个穿线式的,是指穿一相电缆就行吧

就是出线开关全部穿一个互感器就行

求证?

网友A:
TL表示温度检测类,比如热电偶之类的

网友B:
 TL是感温感应探头的代号,R  倒是不太清楚呢

网友C:
R表示火灾监控零序互感器。TL表示温度或烟感模块。整根电缆全部穿过零序互感器

网友D:
ACS-R8电气火灾控制器,R是漏电检测互感器,TL是温度探头,R和TL都接入ACS-R8。

漏电检测互感器需要整根电缆全部穿过(3相火线加零线),不能只穿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