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三相电机直接启动好,还是星三角启动好?

楼主(2013-06-29):
11K三相电机直接启动好,还是星三角启动好?

网友A:
启动方式的选择不是看电机,而是看变压器及周边的负载、还有具体工况

如果变压器足够大,就是110KW的电机一样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B:
15KW以下的我们都是直接启动,除非电网容量很低,不然用不上星三角的

网友C:
一看电网容量,二看负载情况,星三角启动,适用于轻载或空载启动,如果负载比较大,直接启动能够获得够大的转矩.星形启动转矩为角形运转的三分之一,怕是要堵转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5KW以下的我们都是直接启动,除非电网容量很低,不然...

变压器容量足够的话,一般30KW以下直接启动,但是我的设计一般大于15KW星三角启动

网友E:
变压器容量是关键,要想直接启动,变压器容量至少要大于80kva左右

网友F:
我们车间11kw的风机都是直接启动的 22kw的水泵也是直接启动

网友G:
如果变压器容量合适的话,当然直接启动的好。

网友H:
按《规程》,7kw以上的的电机是不允许直接启动,你可以用星三角或变频器启动。

网友I:
一般4KW以上的电机建议选用三角形连接,直接启动就行

网友J:
轻载还是星三角启动的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