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PLC与三菱FR-E740通讯问题

楼主(2013-06-29):
做了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台达的PLC与三菱的FR-E740变频器,想读出变频器的频率显示在触摸屏上,在PLC与变频器的通讯上,一直不能实现正常的通讯,求高手看一下问题在哪里?

Pr.         名称            设定数值       意义

79     操作模式                    0            网络操作模式

340   操作模式                    1            网络操作模式

117   PU通讯站号               1            站号设置

118   PU通讯速率              96           通讯速率9600

119   PU通讯停止位长        1            停止位长2,数据位长8

120   PU通讯奇偶校验        2            偶校验

121   重试次数                    3            重试次数3次

122   通讯间隔检查时间      9999      不进行通讯检查

123   PU通讯等待时间        3            等待时间3ms

549   协议选择                    1             Modbus-RTU协议

   硬件连线

    RDA+与SDA+短接------RS485+

    RDB-与SDB-短接--------RS485-

装置监测发现MODRD指令传送资料暂存器D1089-D1094数据为01  03  03  EB 00 03正常,

但接收资料暂存器D1070-1075一直为0,恳求帮助,谢谢!

网友A:
1、变频器是从站,PLC是主站,所以需要选对;

2、通信数据格式完全一致,但是站号不能相同,且主站设定为0最佳;

网友B:
装置监测发现MODRD指令传送资料暂存器D1089-D1094数据为01  03  03  EB 00 03正常,

但接收资料暂存器D1070-1075一直为0,

变频器的校验是CLC-16, 低位在的!  只发这个没有校验码行不行?没用台达或三菱PLC做过. 你可以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试试!

我用了两种方法与这种变频器通讯,一种是OMRON的协议宏,这个需要写校验; 另一种是用RS232转RS485的带通讯选择功能的通讯转换卡,这个只需要对指定数据位写入值就可以了,不管校验!    比如要正转高速启动, 给数据位8(4009)赋值为A就可以了!协议宏里的格式是: 01 06 0008  (R(D100)2) <自动检验>     往D100写入A就可以正转高速启动了!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