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3-06-29):
温湿度传感器部分

传感器是能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的总和,通常由转换元件和敏感元件组成。当传感器的输出是规定的标准信号时,则被称为变送器。

变送器是将非标的电信号转换成标准电信号的仪器或设备,传感器则是把物理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器件,过去常讲物理信号,现在还有其他信号。

所谓一次仪表指现场测量仪表或基地控制表,而二次仪表则是指利用一次表信号完成其他功能:例如控制,显示等功能的仪表。

  传感器和变送器原是热工仪表的概念。传感器是把非电物理量如温度、湿度、压力、物料、气体特性等转换成电信号或把物理量如压力、深度等直接送到变送器。变送器则是把传感器采集到微弱的电信号加以放大以便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等。或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加以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设备需要的信号源。根据需要还可将模拟量变换为数字信号。传感器和变送器一同构成自动控制的监测的信号源。不同的物理量需要不同的传感器和相应的变送器。还有一种变送器不是将物理量变换成电信号,比如一种锅炉水位计的“差压变送器”,它是将液位传感器里的下部的水和上部蒸汽的冷凝水通过仪表管送到变送器的波纹管两侧,以波纹管两侧的差压来带动机械放大装置用指针指示水位的一种仪表。当然还有把电气模拟信号变换成数字信号的也可以叫变送器。以上只是简单的从概念上说明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

网友A:
我怎么看着不像是“温湿度传感器部分”啊。

网友B:
传感器是把不可采集的信号转换为可以采集的信号

变送器是把不统一的电信号转化为通用的电信号,以便于集中采集和传送

传感器+变送器+主机=采集系统。

网友C:
不完全对,变送器的标准概念是,能够把物理量转变成标准电信号的传感器叫变送器,注意,一定是标准电信号

现在的标准3型信号就是4-20ma,或者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