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PLC和步进电机干扰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3-06-29):
在设备配电中,变频器、交流接触器、继电器和开关电源等等都会产生干扰信号,变频器对PLC和步进电机的干扰比较明显,变频器的谐波可以使PLC显示器闪烁,可以使PLC按键失灵,可以使PLC的信号输入和输出工作失常;变频器的干扰可以使步进电机产生震动和运行失步。主要原因和解决办法:
1、性能差的变频器干扰也大,也可换名牌变频器试!最好是铁壳的!
2、控制线上加磁环,步进电机除了脉冲信号还另外加运行停止信号
3、信号线不要与动力线平行布置
4、可以把变频器载波调低些,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5、在变频器进线处加输出电抗器可以减少谐波,变频器输入端加滤波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电抗器
6、把变频器接地
7、加个信号隔离器吧
8、把变频器到电机的线也用屏蔽
9、可以将柜子用钢板做一个格栅,PLC和变频器分开,电磁干扰信号遇到金属就会从其表面流走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10、接地一定要可靠,屏蔽线的屏蔽层要接地
11、接好地,信号屏蔽线不要和变频器的电源线形成一条平行线。
12、在进行出线端每条线上装磁环(电子市场有卖,还没有充磁那种),每条线都各装一个,越大越好,线经过磁环都绕一圈以上
13、调节载波频率,这一项,,模拟量信号加个磁环,如果解决不了,就要改变电器柜里面的排放顺序,和走线路径,这些都是造成干扰的原因
14、你应该在信号线上安装磁环来抑制干扰,并且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15、加装EMC滤波设备以及为变频器添加屏蔽箱体。
16、检查变频器的动力线和信号线是否交叉
17、可以把变频器的开关频率调低试下!(有4K,8K,12K)
18、变频器的电缆应该使用屏蔽电缆,这样就能避免对其他电器产生干扰。

网友A:
性能差的变频器干扰也大,也可换名牌变频器试!

这就是山寨版的变频器,即便再便宜也没人敢用的原因了

网友A:
我们一般不把PLC放在变频器柜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