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电缆线路的故障性质?

楼主(2013-06-29):
   电缆线路的故障性质,一般可分为两类:

(1)由于缆芯之间或缆芯与护层之间的绝缘损坏,因而形成单相接地或相间短路。

(2)由于缆芯的连续性破坏,因而完全断线或不完全断线。

   通常,可使用500--1000伏兆欧表来测试电缆,以确定故障属于哪一类。测试的方法是:在电缆线路的两端用兆欧表分别测量各芯线之间的绝缘电阻;然后把电流一端的所有缆芯都短接并接地,在另一端分别对各缆芯进行测量,以确定各缆芯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