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多次报电机过载的故障?

楼主(2013-06-29):
我厂35T锅炉的引风机刚开始使用75KW的变频器,后来改造成为90KW的电机换成了160KW的艾默生变频器,经检查故障时代码E014电压540V电流357A频率0.57HZ.恢复后频率50HZ电流110A输出电压350V输入电压390V.停电时检查电机及电缆绝缘无问题、电机线圈也无问题,请问工程师这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A:
你确认电动机参数设定正确?E014的故障,手册提示是这样的:

还是检查下参数吧,然后最低频率跳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