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儿有两个称重仪表和昆仑的屏通讯不上,谁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3-06-30):
昆仑通态的屏,只有一个COM口,我想把plc和两个UNI800C的称重仪表全部用485通讯,plc通讯上了,两个称重表就是通不上,已经事前问过全部支持485通讯的。我接得是屏的7和8对着两个表的A和B,然后两个表加plc在每个脚上焊了3跟线,因为距离很近,不到30CM,没用屏蔽,也没有接地。

谁帮忙看看那个地方没设置好,现在提示通讯状态是3第1条我已经挨个试了,通讯等待时间我延长到了2000,也重新上过电,车间噪音很小,接触器的动静都算大的,还不跟屏在一起,谁知道我该咋办?

楼主:
快来银呐,急着发货,大周末的熬了个通宵,真苦勒个B啊

网友A:
西门子200与UNI800C的称重仪表能通讯上不?他们之间能通讯上你就按那个通讯参数设置将200与UNI800C的称重仪表三个设备作为一个父设备下的三个设备对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与UNI800C的称重仪表能通讯上不?他们...

 这个没能试一下,我是直接从屏的一个通讯口分出去三根线给plc和两个表的,现在这样是不是也是能作为同一个父设备下面的三个设备对待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秦君_1  西门子200与UNI800...

 你这个接线有错误,应该是屏三根线--到PLC然后再三根线-到称重仪表--然后再到最后一个称重仪表。三根--其中有根是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

 但是我现在只接了屏和一个表,也还是通讯状态是3,是屏的7和8接到表的A和B,这应该就是设置出问题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引用 你是我的...

 你先将屏的7和8接到PLC(应该是3、8)上,把屏与一个PLC先联通,再做下一步。

网友C:
觉得6楼正确的~~~~~~~~~~~~~~~~

网友D:
最简单先用计算机和表通,正常后 再用屏和表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

 屏和PLC单独通讯一直很正常,plc和表单独通讯也正常,就是屏和表通讯会出问题。我现在已经改了方案,换成plc和表通讯的了,非常感谢你的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先用计算机和表通,正常后 再用屏和表通

 你说的也是一个好办法,不过我这儿没有232转485的转换器,自己焊的线更不稳定,所以就先不试了。谢谢了

网友E(2014-01-06):
你可以试试我们Qtouch.和搭载我们Qtouch的GPWOER系列屏。我们的绝对不会出现问题。QQ:1534399930我是厂家,协议我都可以免费给你加载,你们的仪表小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