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的变频器为什么复位不了?

楼主(2013-06-30):
有一个2.2KW的变频器有时会出现ER1,而且出现的频率高,但有时一开始有几次不正常,然后正常的话一天都是很正常的。有时还会出现0P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仔细看看变频器手册吧

网友C:
三无产品无法解答,变频器无花八门,学识有限无法猜到。

网友D:
做为一名工程师,首先要保证你提出的问题是你所遇到困难的核心

网友E:
坏了!真的坏了。

网友F:
    请问楼主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呀 ? 仔细看看变频器手册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三无产品无法解答,变频器无花八门,学识有限无法猜到。

网友H:
看变频手册---故障代码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三无产品无...

 楼主让人猜谜呢。。。。

网友:
一看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K:
查变频器说明书,看这个故障代码具体是什么含义,再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