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清除复位程序后重启cpu会有个别设备启动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3-06-30):
西门子清除复位程序后重启cpu会有个别设备启动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没有看明白问题,是清除程序了么?启动的又是什么

网友B:
因为外围的硬件接线没拆,而那设备的启动连锁是和某输出的常闭点有连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