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频率你见过最大的是多少?

楼主(2013-06-30):
变频器输出频率你见过最大的是多少?

技术手册上一般都是最大400HZ

但我只见过120HZ拖动电机的状况

你见过电机最大能运行到多少HZ呢?

网友A:
雕刻机的电机转速有要达到5-8000转每分钟,甚至达到一万转每分钟,雕刻机的变频器输出频率设置成180赫兹的都有。。。。

网友B:
变频器输出多少赫兹,偶像这不是变频器本身的关键,而是所用电机的工作频率决定的。什么样的电机决定了变频器的变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