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830出入输出点数不够

楼主(2013-06-30):
求助各位大神

我想用micro830(10入6出)做一个流水线控制,但是输入输出点数不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比如说扩展模块或者多个之间通讯共同完成

网友A:
加数字量扩展模块,成本低

网友B:
        micro830(10入6出)本身是否容许加数字量扩展模块,如果容许,加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最简单。如果扩展模块已加到micro830(10入6出)的最大扩展极限,仍要再多扩展输入与输出口时,可采用硬件电路,配合PLC编程,而不需扩展I/O模块,也可实现扩张输入输出点的作用,而且其费用很低。关于这方面介绍请在网上查找“PLC增扩输入口的硬件电路及与之配合使用的PLC梯形图的设计构思与解析”与“PLC增扩输出口的硬件电路及与之配合使用的PLC梯形图的设计构思与解析”二篇论文。

网友C:
为何不改用其余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