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测电阻

楼主(2013-06-30):
一般用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要测量每两相绕组和每相绕组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以判断电动机的绝缘性能好坏。

兆欧表的选择: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通常对500伏以下电压的电动机用500伏兆欧表测量;对500~1000伏电压的电动机用1000伏兆欧表测量。对1000伏以上电压的电动机用2500伏兆欧表测量。

电动机在热状态(75℃)条件下,

一般中小型低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0.5兆欧,

高压电动机每千伏工作电压定子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兆欧,

每千伏工作电压绕线式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值,最低不得小于0.5兆欧;

电动机二次回路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兆欧。

电动机绝缘电阻测量步骤如下:
 (1)将电动机接线盒内6个端头的联片拆开。
 (2)把兆欧放平,先不接线,摇动兆欧表。表针应指向“∞”处,再将表上有“l”(线路)和“e”(接地)的两接线柱用带线的试夹短接,慢慢摇动手柄,表针应指向“0”处。
 (3)测量电动机三相绕组之间的电阻。将两测试夹分别接到任意两相绕组的任一端头上,平放摇表,以每分钟120转的匀速摇动兆欧表一分钟后,读取表针稳定的指示值。
 (4)用同样方法,依次测量每相绕相与机壳的绝缘电阻值。但应注意,表上标有“e”或“接地”的接线柱,应接到机壳上无绝缘的地方。

网友A:
 其实这一般用于新电机或是维修后的电机测量,现在工厂里检修,我们一般很少用这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