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06-30):
(1)接线要正确

   万用表面板上的插孔或接线柱都有极性标记。用于直流测量时,一定要注意正、负极性不要接反;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电阻时,也就是判别二极管极性时,应注意其“+”插孔是接至内附电池的负极。测量电流时,万用表应和电路串联;测量电压时万用表应和电路并联。

(2)测量档位要正确

   测量档位包括测量对象的选择及两成的选择两方面。测量前应根据测量的对象及其大小的粗略估计,选择相应的档位。由于万用表的测量对象多、量程多,所以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档位的调整,否则可能使仪表受到严重损伤。例如,在测量电压时,如果测量档位放在欧姆档或电流档,以及在测大电压大电流时用低量程档,都可能使仪表损坏。

(3)电阻的测量不得带电操作

   测量电阻时,不允许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不仅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还可能把仪表烧坏。

(4)不得带电进行量程切换

   电流和电压量程的切换,不要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带大电压大电流的情况下,以免使转换开关烧坏。

网友A:
注意事项要切记,不然万用表旧的报废。

网友B:
万用表是要注意点;

特别是电流档一定要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