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如何判断电缆的断点位置

楼主(2013-06-30):
    数字万用表除了可以进行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和晶体管等基本参数的测量外,还可以通过变通使用,使其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达到一表多用的目的。

    现给出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电线电缆断点的方法。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工业电器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

    具体方法: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DT890D型表所测)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 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

网友A:
用福禄克的试电笔也可以滴。

网友B:
字字实在
我等会就去试试

..........................................

网友C:
是利用感应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字字实在我等会就去试试 ..................

如果行的话,那今天又学了一招

网友E:
这种方法以前也听说过,没试过,不知成功的几率大啵。

网友F:
改天找个线也试一下,保佐显灵!

网友G:
可以试下。希望能成功

网友H:
在电缆沟里面怎么试呢?

网友I:
这样也可以,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J:
这个真有难度,改天也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法以前也听说过,没试过,不知成功的几率大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