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启动延时停止

楼主(2013-06-30):
要求一个按键常开点  按一下启动电机 再按住不放直到一个工作过程完不论时间长短 松开后延时断开电机

网友A:
这个难道很复杂吗????????

还是我思想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道很复杂吗????????还是我思想太简单了??...

不用plc  只能用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

网友B:
那电机接线就不要给接自锁 就变成 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电机接线就不要给接自锁 就变成 点动

不行的   必须按要求顺序

网友C:
     用启动按钮输入点(如I0.0)驱动一断电延时定时器(如TOF型的T101),再用T101的常开触点接电机输出端即可:按下按钮,使 I0.0=1,I0.01=1使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立即闭合,即T101=1,使电机输出=1,电机启动,只要I0.0=1,其T101=1,电机运行。当按钮抬起使I0.0=0,T101并不立即由1变0,他需延时一段时间才由1变0,是电机停转。见下图是用S7-200编写的程序:

Network 1 // I0.0 为启停按钮:
LD     I0.0
TOF    T101, 50
Network 2 // T101=1,Q0.0=1电机运转
LD     T101
=      Q0.0

网友D:
 这个要是用电 PLC 就是很简单的程序,如不用 PLC,单用接触器接线会是很多,用两个继电器

网友E:
这个用普通线路也很简单:按钮驱动时间继电器(KT1,时间很短那种,例如0.1秒),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接点+按钮开点做启动信号(说白了就是一个为了一个启动脉冲),启动信号驱动继电器并自保且同时驱动合符要求的时间继电器(KT2),KT2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接点串驱动继电器自保回路即可,整个材料如下:一个双常开接点按钮、时间继电器2个、4P继电器一个

楼主:
谢谢大家了   这个图我自己已经画出来了用了三个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才能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