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九十三期---PLC控制系统的日常维护

楼主(2013-06-30):
       大家都知道,现代社会只要涉及工业控制的任何地方,都会用到PLC来控制! PLC控制系统的日常维护对提高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与延长使用寿命关系密切。请您结合实际谈谈PLC控制系统日常维护。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PLC的日常维护和保养比较简单,主要是更换保险丝和锂电池, 基本没有其它易损元器件。由于存放用户程序的随机存储器(RAM)、计数器和具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等均用锂电池保护,锂电池的寿命大约为5年,当锂电池的电压逐渐降低到一定程度时,PLC基本单元上电池电压跌落到指示灯亮,提示用户注意有锂电池所支持的程序还可保留一周左右,必须更换电池,这是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
  调换锂电池的步骤为:
  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秒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存储器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对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 中的信息不丢失);
  断开PLC的交流电源;
  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
  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
  盖上电池盖板。
  注意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分钟。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此外,应注意更换保险丝时要采用指定型号的产品。
  I/O模块的更换
  若需替换一个模块,用户应确认被安装的模块是同类型。有些I/O系统允许带电更换模块,而有些则需切断电源。若替换后可解决问题,但在一相对较短时间后又发生故障,那么用户应检查能产生电压的感性负载,也许需要从外部抑制其电流尖峰。如果保险丝在更换后易被烧断,则有可能是模块的输出电流超限,或输出设备被短路。
  PLC的故障诊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保证PLC控制系统正常、可靠运行的关键。本文对常用的故障诊断方法进行了探讨。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对PLC的各种不利因素,定期进行检查和日常维护,以保证PLC控制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

网友B:
我简要谈几点吧,一是做好控制室温度和湿度控制好,按要求设定。二是定期检查硬件和软件有无故障、冗余测试等。三是电池到时间提前更换,做好电池备用准备。四是定期测试电阻是否正常。五是做好巡检工作,定期检查主控和卡件运行情况。六是在检修期间进行硬件检测,看见性能测试等。七是要修改完药做好备份,定期清理垃圾文件。杀毒等。

网友C:
1 PLC的故障检查与处理

PLC系统在长期运行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PLC自身故障可以靠自诊断判断,外部故障则主要根据程序分析。常见故障有电源系统故障、主机故障、通讯系统故障、模块故障、软件故障等。

1.2 电源故障检查与处理
PLC系统主机电源、扩展机电源、模块中电源,任何电源显示不正常时都要进入电源故障检查流程,如果各部分功能正常,只能是LED 显示有故障,则应首先检查外部电源,如果外部电源无故障,再检查系统内部电源故障。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办法

电源指示灯灭   指示灯坏或保险丝断   更换

无供电电压       加入电源电压,或检查电源接线和插座使之正常

供电电压超限   调整电源电压在规定范围

电源坏               更换

1.3 异常故障检查与处理

PLC系统最常见的故障是停止运行(运行指示灯灭)、不能启动、工作无法进行,但是电源指示灯亮。这时,需要进行异常故障检查。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办法

不能启动   供电电压超过上极限   降压

供电电压低于下极限   升压

内存自检系统出错   清内存、初始化

CPU、内存板故障   更换

工作不稳定频繁停机   供电电压接近上、下极限   调整电压

主机系统模块接触不良   清理、重插

CPU、内存板内元器件松动   清理、戴手套按压元器件

CPU、内存板故障   更换

与编程器(微机)不通讯   通讯电缆插接松动   按紧后重新联机

通讯电缆故障   更换

内存自检出错   内存清零、拔去停电记忆电池几分钟后再联机

通讯口参数不对   检查参数和开关,重新设定

主机通讯故障   更换

编程器通讯口故障   更换

程序不能装入   内存没有初始化   清内存、重写

CPU、内存故障   更换

1.4 通讯故障检查与处理

通讯是PLC网络工作的基础。PLC网络的主站、各从站的通讯处理器、通讯模块都有工作正常指示。当通讯不正常时,需要进行通讯故障检查。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办法

单一模块不通讯   接插不好   按紧

模块故障   更换

组态不对   重新组态

从站不通讯   分支通讯电缆故障   拧紧插接件或更换

通讯处理器松动   拧紧

通讯处理器地址开关错   重新设置

通讯处理器故障   更换

主站不通讯   通讯电缆故障   排除故障、更换

调制解调器故障   断电后再启动无效更换

通讯处理器故障   清理后再启动无效更换

通讯正常,但通讯故障灯亮   某模块插入或接触不良   插入并按紧

1.5 输入输出故障检查与处理

输入输出模块直接与外部设备相连,是容易出故障的部位,虽然输入输出模块故障容易判断,更换快,但是必须查明原因,而且往往都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损坏,如果不及时查明故障原因,及时消除故障,对PLC系统危害很大。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办法

特定编号输入不关断   输入回路不良   更换模块

输出指令用了该输入号   修改程序

输入不规则地通、断   外部输入电压过低   使输入电压在额定范围内

噪音引起误动作   采取抗干扰措施

端子螺钉松动   拧紧螺钉

端子连接器接触不良   将端子板拧紧或更换

异常输入点编号连续   输入模块公共端螺钉松动   拧紧螺钉

端子连接器接触不良   将端子板锁紧或更换连接器

CPU不良   更换CPU

输入动作指示灯不亮   指示灯坏   更换

输出模块单点损坏   过电压、特别是高电压串入   消除过电压和串入的高压

输出全部不接通   未加负载电源   接通电源

负载电源电压低   加额定电源电压

端子螺钉松动   将螺钉拧紧

端子板连接器接触不良   将端子板锁紧或更换

保险丝熔断   更换

I/O总线插座接触不良   更换

输出回路不良   更换

输出全部不关断   输出回路不良   更换模块

特定编号输出不接通   输出接通时间短   更换

程序中继电器号重复   修改程序

输出器件不良   更换

端子螺钉松动   拧紧

端子连接器接触不良   将端子板拧紧或更换

输出继电器不良   更换

输出回路不良   更换

特定编号输出不关断   程序中输出指令的继电器号重复   修改程序

输出继电器不良   更换模块

漏电流或残余电压使其不能关断   更换负载或加负载电阻

输出回路不良   更换

输出不规则地通、断   外部输出电压过低   使输入电压在额定范围内

噪音引起误动作   采取抗干扰措施

端子螺钉松动   将螺钉拧紧

端子连接器接触不良   将端子板锁紧或更换

异常输出点编号连续   输出模块公共端螺钉松动   拧紧螺钉

端子连接器接触不良   将端子板锁紧或更换连接

CPU不良   更换CPU

保险丝坏   更换

输入动作指示灯不亮   指示灯坏   更换

2 PLC的日常维护

PLC除了锂电池和继电器输出触点外,基本没有其他易损元器件。由于存放用户程序的随机存储器(RAM)、计数器和具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等均用锂电池保护,锂电池的寿命大约5年,当锂电池的电压逐渐降低达一定程度时,PLC基本单元上电池电压跌落指示灯亮。提示用户注意,有锂电池所支持的程序还可保留一周左右,必须更换电池,这是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

调换锂电池步骤:(1)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 s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存储器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对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中的信息不丢失);(2)断开PLC的交流电源;(3)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4)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5)盖上电池盖板。

注意: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 min。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3 PLC应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PLC是一种用于工业生产自动化控制的设备,一般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就可以直接在工业环境中使用。然而,当生产环境过于恶劣,电磁干扰特别强烈,或安装使用不当,就可能造成程序错误或运算错误,因此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3.1 工作环境

(1)温度。PLC要求环境温度在0~55 ℃,安装时不能放在发热量大的元件下面,四周通风散热的空间应足够大。

(2)湿度。为了保证PLC的绝缘性能,空气的相对湿度应小于85%。

(3)震动。应使PLC远离强烈的震动源,防止振动频率为0~55 Hz的频繁或连续振动。当使用环境不可避免震动时,必须采取减震措施,如采用减震胶等。

(4)空气。避免有腐蚀和易燃的气体,例如氯化氢、硫化氢等。对于空气中有较多粉尘或腐蚀性气体的环境,可将PLC安装在封闭性较好的控制室或控制柜中。

(5)电源。PLC对于电源线带来的干扰具有一定的抵制能力。

在可靠性要求很高或电源干扰特别严重的环境中,可以安装一台带屏蔽层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

3.2 控制系统中干扰及其来源

现场电磁干扰是PLC控制系统中最常见也是最易影响系统可靠性的因素之一,所谓治标先治本,找出问题所在,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必须知道现场干扰的源头。

通常电磁干扰按干扰模式不同,分为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

3.2.1  PLC系统中干扰的主要来源及途径

(1)强电干扰:PLC系统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它将受到所有空间电磁干扰。

(2)柜内干扰:控制柜内的高压电器、大的电感性负载、混乱的布线都容易对PLC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

(3)来自接地系统混乱时的干扰:接地是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EMC)的有效手段之一。正确的接地,既能抑制电磁干扰的影响,又能抑制设备向外发出干扰。

(4)来自PLC系统内部的干扰:主要由系统内部元器件及电路间的相互电磁辐射产生,如逻辑电路相互辐射及其对模拟电路的影响,模拟地与逻辑地的相互影响及元器件间的相互不匹配使用等。

(5)变频器干扰:一是变频器启动及运行过程中产生谐波对电网产生传导干扰,引起电网电压畸变,影响电网的供电质量;二是变频器的输出会产生较强的电磁辐射干扰,影响周边设备的正常工作。

3.2.2 主要抗干扰措施

(1)电源的合理处理,抑制电网引入的干扰。对于电源引入的电网干扰可以安装一台带屏蔽层的变比为l︰l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还可以在电源输入端串接LC滤波电路。

(2)正确选择接地点,完善接地系统。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此外,屏蔽层、接地线和大地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在变化磁场的作用下,屏蔽层内又会出现感应电流,通过屏蔽层与芯线之间的耦合,干扰信号回路。

(3)安全接地或电源接地:将电源线接地端和柜体连线接地为安全接地。如电源漏电或柜体带电,可从安全接地导入地下,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网友D:
1、除尘。

2、功能检测是否正常,一般通过指示灯看即可

3、易耗配件更换;例如电池、保险之类的

4、安装位置、连接线是否有移动

5、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6、无线模块信号强度是否衰减;

网友E:
1.最容易发生故障的地方一般在电源系统和通讯网络系统,

2.现在PLC多为插件结构,长期使用插拔模块会造成局部印刷板或底板、接插件接口等处的总线损坏,应该经常检查连接口 。

3.I/O端口有的是可插拔式 ,如果设备 震动大,也经常容易松动,要常检查

4.对于需要长时间断电保存的场所,应该备有电池更换,数据丢了就麻烦了。

 现场控制设备

在整个过程控制系统中最容易发生故障地点在现场,表2列出了现场中最容易出故障的几个方面。

1)第一类故障点(也是故障最多的地点)在继电器、接触器。如该生产线PLC控制系统的日常维护中,电气备件消耗量最大的为各类继电器或空气开关。主要原因除产品本身外,就是现场环境比较恶劣,接触器触点易打火或氧化,然后发热变形直至不能使用。

2)第二类故障多发点在阀门或闸板这一类的设备上,运行时要加强对此类设备的巡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我厂对此类设备建立了严格的点检制度,经常检查阀门是否变形,执行机构是否灵活可用,控制器是否有效等,很好地保证了整个控制系统的有效性。

3)第三类故障点可能发生在开关、极限位置、安全保护和现场操作上的一些元件或设备上

4)第四类故障点可能发生在PLC系统中的子设备,如接线盒、线端子、螺栓螺母等处。这类故障产生的原因除了设备本身的制作工艺原因外还和安装工艺有关,如有人认为电线和螺钉连接是压的越紧越好,但在二次维修时很容易导致拆卸困难,大力拆卸时容易造成连接件及其附近部件的损害。长期的打火、锈蚀等也是造成故障的原因。根据工程经验,这类故障一般是很难发现和维修的。所以在设备的安装和维修中一定要按照安装要求的安装工艺进行,不留设备隐患。

5)第五类故障点是传感器和仪表,这类故障在控制系统中一般反映在信号的不正常。这类设备安装时信号线的屏蔽层应单端可靠接地,并尽量与动力电缆分开敷设,特别是高干扰的变频器输出电缆,而且要在PIC内部进行软件滤波。这类故障的发现及处理也和日常点巡检有关,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6)第六类故障主要是电源、地线和信号线的噪声(干扰),问题的解决或改善主要在于工程设计时的经验和日常维护中的观察分析。

网友F:
1.我们车间的PLC比较多,有西门子/三菱/和欧姆龙,我们一般只是对PLC做定期吹灰,检查PLC运行温度,PLC输入/输出和各种指示灯是否正常,我记得有一次,FM1350摸快都报警啦,由于不影响正常运行,好几天都没有发现,最后发现啦,立即给换掉啦。所以在这告诉维修PLC的同志们一定要注意啦,有时间还是要天天巡查一遍。

2.要定期检查PLC接线情况,固定接线螺栓要进行紧固,还要闻闻有无过热和异味。至于电压情况,我感觉大型的厂矿不会有大的波动,再讲我们的前级电源都有UPS,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G:
PLC系统的日常维护,是非常简单的,大概也就一下几条:

1.运行环境的保证。PLC为精密电子产品,自动化控制的系统是要求长时间不间断运行,因此PLC的运行环境要求极高,要防尘、防火、防水,防高温,防雷电,因此电气控制室一都安排在具有相对密闭的环境中,电控室的温度一般控制在28度左右;并且室内要有空调,就那我们的车间来说,只要有PLC地方,都有空调,比我们的操作司机还要宝贵呢!

2.做好日常工作.定期进行CPU的电池的电压检测,正常常情况下为3V,定期对构成PLC系统的相关设备的点检和维护,如UPS定期维护,利用停机时机,对PLC各控制柜进行人工除尘降温,还要对输入、输出和各种指示灯进行日检,及时发现问题,于与解决。

3.定期检查PLC的接线,看看是否有松动,要对外围进入PLC的输入接线给与定期紧固。

网友H:
     1安装有PLC的电器控制柜要有整洁干燥的环境。内部应安放吸湿干燥物,并防止冷却液,油雾的飞溅。

     2无论系统工作或者停机状态下,电器柜门要始终处于关闭状态,保持电器部件有良好的密封性。

     3保持电器柜风机(如安装)的通风良好,通风口要避开冷却液、油雾飞溅的区域,保持进风口清洁与干燥。

     4安规定要求,定期检查、清洗或更换风机过滤、防尘网。

     5定期清洁电器柜内部与电器元件的灰尘,保持电器元件处于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工作状态。

     6电缆、电线进出口保持密封状态,防止杂物、灰尘侵入。

     7定期检查、更换电器易损部件,确保全部电器元件都在规定的使用寿命之内。

     8对于通断大功率部件的接触器,应定期检查触点的接触状态,清理触点表面,防止氧化。

     9定期检查安装于设备上的检测元件、开关,随时清洁其上的铁屑、灰尘等污物,保证动作可靠。

网友I:
PLC维护完全是必须的,可以考虑采用强制性执行,根据不同设备,在程式里提供计时计数功能,到时间或者使用次数,系统提醒设备维护人员,开始对PLC及周边电路与设备进行保养,如节点电阻,螺丝松紧的扭矩测试,电源是否在工作范围类,过滤网除尘,散热风扇,除尘,加油,甚至是风速测试,能否达到散热要求什么的。在我们的设备使用手册上增加这一项的说明,在有人机的设备上,提供对应的保养填写表单。这项既可以是对设备维护人员的要求,也可以作为使用厂家对维护员工工作检查的参考!

网友I:
其实现在设备维护管理制度中,这种设备平时的维护保养越来越重的比重了,观念已经从坏了救火转变到,提前保养维护,防范未然;因为这样损失更小,设备效率更高,产品品质更稳定!

网友J:
1-10层PCB 高精密快速制作PCB
最小线宽0.127MM 最小孔径0.25MM
1. 5*5CM  内50元/10PCS(单双面)

2:10*10CM内80元/10PCS(单双面)
3:四层板 最低价160元起(5*5CM/10片,板厚1.6),包测试!
4:单双面可加急12H  24H  48H交期准时,质量有保证!
公司网址:www.hckjpcb.com

尹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TEL:13632804848

 下单QQ : 1517902071

网友K:
结合我们公司PLC维护以及维修情况看有以下几点需要关注:

1、  首先建立PLC等设备或者器件的点检、巡检制度,要做到时刻有人关注,重点要实现落实,否则一纸空文。

2、  日常检查关注PLC运行环境,关注环境温度、湿度、灰尘、是否有进水等其他介质的异常情况,做的提前预防,避免器件损坏,都是重点设备、所用器件也是价格不菲,出现问题伤不起啊。

3、  日常检查接线是否松动、模块插接是否牢固、通讯等插头是否按要求上紧固定螺丝,接地线是否压实,电池是否正常等等,上述情况一旦出现,造成通讯以及I/O等故障,并很难判断原因。

4、  检查模块供电以及保护措施是否正常,避免供电异常造成器件损坏。

网友L:
        1.供电电源的检查。供电电源的质量直接影响PLC的使用可靠性,也是故障率较高的部件,检查电压是否满足额定范围的85%~110%及考察电压波动是否频繁。频繁的电压波动会加快电压模块电子元件的老化,建议加装稳压电源。对于使用10多年的PLC系统,若常出现程序执行错误,首先应考虑电压模块供电质量。
        2.运行环境的检查。
       (1)PLC运行环境温度在0~60℃。温度过高将使得PLC内部元件性能恶化和故障增加,尤其是CPU会因“电子迁移”现象的加速而降低PLC的寿命。温度偏低,模拟回路的安全系数也会变小,超低温时可能引起控制系统动作不正常。解决的办法是在控制柜安装合适的轴流风扇或者加装空调,并注意经常检查。

        (2)环境相对湿度在5%~95%之间。在湿度较大的环境中,水分容易通过模块上的IC的金属表面的缺陷侵入内部,引起内部元件性能的恶化,使内部绝缘性能降低,会因高压或浪涌电压而引起短路;在极其干燥的环境下,MOS集成电路会因静电而引起击穿。

        (3)要定期吹扫内部灰尘,以保证风道的畅通和元件的绝缘。建议PLC的电控柜使用密封式结构,并且电控柜的进风口和出风口加装过滤器,可阻挡绝大部分灰尘的进入。
       3.检查PLC的安装状态。各PLC单元固定是否牢固,各种I/O模块端子是否松动,PLC通信电缆的子母连接器是否完全插入并旋紧,外部连接线有无损伤。
      4.检查PLC的程序存储器的电池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M:
把与电源架相连的电源线记清线号及连接位置后拆下,然后拆下电源机架与机柜相连的螺丝,电源机架就可拆下,厦门PLC培训找厦门铖毅自动化培训。

一、保养规程、设备定期测试、调整规定

(1)每半年或季度检查PLC柜中接线端子的连接情况,若发现松动的地方及时重新坚固连接;

(2)对柜中给主机供电的电源每月重新测量工作电压;

二、设备定期清扫的规定

(1)每六个月或季度对PLC进行清扫,切断给PLC供电的电源把电源机架、CPU主板及输入/输出板依次拆下,进行吹扫、清扫后再依次原位安装好,将全部连接恢复后送电并启动PLC主机。认真清扫PLC箱内卫生;

(2)每三个月更换电源机架下方过滤网;

三、检修前准备、检修规程

(1)检修前准备好工具;

(2)为保障元件的功能不出故障及模板不损坏,必须用保护装置及认真作防静电准备工作;

(3)检修前与调度和操作工联系好,需挂检修牌处挂好检修牌;厦门PLC培训找厦门铖毅自动化培训。四、设备拆装顺序及方法

(1)停机检修,必须两个人以上监护操作;

(2)把CPU前面板上的方式选择开关从“运行”转到“停”位置;

(3)关闭PLC供电的总电源,然后关闭其它给模坂供电的电源;

(4)把与电源架相连的电源线记清线号及连接位置后拆下,然后拆下电源机架与机柜相连的螺丝,电源机架就可拆下;

(5) CPU主板及I/0板可在旋转模板下方的螺丝后拆下;

(6)安装时以相反顺序进行;

五、检修工艺及技术要求

(1)测量电压时,要用数字电压表或精度为1%的万能表测量

(2)电源机架,CPU主板都只能在主电源切断时取下;

(3)在RAM模块从CPU取下或插入CPU之前,要断开PC的电源,这样才能保证数据不混乱;厦门PLC培训找厦门铖毅自动化培训。

(4)在取下RAM模块之前,检查一下模块电池是否正常工作,如果电池故障灯亮时取下模块PAM内容将丢失;

(5)输入/输出板取下前也应先关掉总电源,但如果生产需要时I/0板也可在可编程控制器运行时取下,但CPU板上的QVZ(超时)灯亮;

(6)拨插模板时,要格外小心,轻拿轻放,并运离产生静电的物品;

(7)更换元件不得带电操作;

(8)检修后模板安装一定要安插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