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仪表故障分析判断方法一 直观检查法

楼主(2013-06-30):
不用任何测试仪器,通过(眼耳鼻手)去观察发现故障的方法。

  1. 仪器仪表外壳及表盘玻璃是否完好,指针有否变形或与刻度盘相碰,装配紧固件是否牢固,各开关旋钮的位置时候正确,活动部分是否转动灵活,调整部位有无明显变动;

  2. 连线有无断开,各接插件是否正常连接,电路板插座上的弹簧片是否有弹力不足、接触不良,对于采用单元组合配装的仪表,特别注意各单位链接螺丝是否拧紧;

  3. 各继电器、接触器的节点,是否有错位、卡住、氧化、烧焦粘死等现象;

  4. 电源保险丝是否熔断,电子管是否碎裂、漏气、损坏,晶体管外壳涂漆是否变色,断极,电阻是否烧焦,线圈是否断丝,电容器外壳是否膨胀、漏液、爆裂;

  5. 各零件排列和布线是否歪斜、错位、脱落、相碰;

开机检查包括:

  1. 机内电影指示灯、各电子管及其他发光原件是否通电发亮;

  2. 机内有无高压打火、放电、冒烟现象;

  3. 有无振动并发出噼啪声、摩擦声、抨击声;

  4. 变压器、电机、功放管等易发热元器件及电阻、集成块温升是否正常、有无烫手现象;

  5. 机内有无特殊气味;

  6. 机械不见是否转动正常;

楼主:
虽然看似很简单 当时有时候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还是会忽略这些。

网友A:
好!很好的基础技术贴!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