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帮忙看下英威腾爆机后器件参数

楼主(2013-06-30):
一台英威腾 22KW型号G9 022T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突然爆机一组模块爆掉 驱动部分和开关电源部分损坏   驱动部分有个保护稳压管型号参数不清楚请大哥们帮忙看下      万分感谢!!!

还有就是 电源部分4个并联取样电阻全部炸掉 中间字迹不清楚了不知道是2欧还是20欧 查阅有关资料貌似 功率越大该电阻取值稍大   有人短接貌似悲剧了  这么一来 取样电阻是5欧还是0.5欧姆     有点费解 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还真是不太清楚,建议查找 INVT 电路板手册,或是向厂家索取电路图,或是直接找维修电路板的公司吧!